linear又发布更强大的ADC了郁闷

楼主(2013-05-09):
用LTC2379-18没多久,用的正舒服。
刚量产又要开始升级了。

楼主:
LTC2378-20 - 具 0.5ppm INL 的 20 位、1Msps、低功率 SAR ADC
特点
1Msps 吞吐速率
±0.5ppm INL (典型值)
保证 20 位无漏失码
低功率:21mW (在 1Msps)、21μW (在 1ksps)
在 fIN = 2kHz 时 SNR 的典型值为 104dB
在 fIN = 2kHz 时 THD 的典型值为 -125dB
数字增益压缩 (DGC)
保证运作至 85℃
2.5V 电源
全差分输入范围:±VREF
VREF 输入范围:2.5V 至 5.1V
无流水线延迟,无周期延迟
1.8V 至 5V I/O 电压
具菊链模式的 SPI 兼容型串行 I/O
内部转换时钟
16 引脚 MSOP 封装和 4mm x 3mm DFN 封装
典型应用

描述
LTC®2378-20 是一款低噪声、低功率、高速 20 位逐次逼近型寄存器 (SAR) ADC。LTC2378-20 采用单 2.5V 工作电源,具有一个 ±VREF 的全差分输入范围 (VREF 的变化范围从2.5V 至 5.1V)。LTC2378-20 仅消耗 21mW 功率,并实现了 ±2ppm INL (最大值)、无漏失码 (在 20 位) 和 104dB SNR。

LTC2378-20 具有一个支持 1.8V、2.5V、3.3V 和 5V 逻辑的高速 SPI 兼容型串行接口,同时还拥有一种菊链模式。1Msps 的高吞吐速率和无周期延迟特性使 LTC2378-20 成为众多高速应用的理想选择。一个内部振荡器负责设定转换时间,从而缓解了外部定时方面的考虑。LTC2378-20 在转换操作之间自动断电,从而减低了随采样速率而调节的功耗。

LTC2378-20 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数字增益压缩 (DGC) 功能,因而免除了驱动器放大器的负电源并保持了 ADC 的完整分辨率。当被使能时,ADC 将执行一种数字定标功能,此项功能用于将零标度代码从 0V 变换至 0.1·VREF,以及将全标度代码从 VREF 变换至 0.9·VREF。对于一个 5V 的典型基准电压,全标度输入范围现为 0.5V 至 4.5V,这就为从单 5.5V 电源给驱动放大器供电提供了足够的储备空间。

封装
如需了解完整与最新的封装信息及图例,请查阅我们的封装网页。

DFN-16, MS-16

订购信息
以 PBF 结尾的器件型号表示这些是无铅型器件。如需了解有关含铅涂层器件的信息,请与凌力尔特公司联系。

型号当中包含 TR 或 TRM 的器件分别采用卷带装或 500 片微型卷带装的形式进行装运。

如需了解更多的细节,请查阅我们一般订购信息或产品数据手册。

各种封装型式和定价
器件型号 封装 引脚 温度 价格 (以 1 ~ 99 片为批量) 价格 (以 1000 片为批量) * RoHS 数据
LTC2378CDE-16#PBF DFN 16 C $29.50 $20.65 视图
LTC2378CDE-16#TRPBF DFN 16 C  $20.71 视图
LTC2378CDE-18#PBF DFN 16 C $35.00 $24.50 视图
LTC2378CDE-18#TRPBF DFN 16 C  $24.56 视图
LTC2378CDE-20#PBF DFN 16 C $42.14 $29.50 视图
LTC2378CDE-20#TRPBF DFN 16 C  $29.56 视图
LTC2378CMS-16#PBF MSOP 16 C $29.50 $20.65 视图
LTC2378CMS-16#TRPBF MSOP 16 C  $20.71 视图
LTC2378CMS-18#PBF MSOP 16 C $35.00 $24.50 视图
LTC2378CMS-18#TRPBF MSOP 16 C  $24.56 视图
LTC2378CMS-20#PBF MSOP 16 C $42.14 $29.50 视图
LTC2378CMS-20#TRPBF MSOP 16 C  $29.56 视图
LTC2378HMS-16#PBF MSOP 16 H $39.01 $27.31 视图
LTC2378HMS-16#TRPBF MSOP 16 H  $27.37 视图
LTC2378HMS-18#PBF MSOP 16 H $46.29 $32.40 视图
LTC2378HMS-18#TRPBF MSOP 16 H  $32.46 视图
LTC2378IDE-16#PBF DFN 16 I $33.93 $23.75 视图
LTC2378IDE-16#TRPBF DFN 16 I  $23.81 视图
LTC2378IDE-18#PBF DFN 16 I $40.25 $28.18 视图
LTC2378IDE-18#TRPBF DFN 16 I  $28.24 视图
LTC2378IDE-20#PBF DFN 16 I $48.46 $33.93 视图
LTC2378IDE-20#TRPBF DFN 16 I  $33.99 视图
LTC2378IMS-16#PBF MSOP 16 I $33.93 $23.75 视图
LTC2378IMS-16#TRPBF MSOP 16 I  $23.81 视图
LTC2378IMS-18#PBF MSOP 16 I $40.25 $28.18 视图
LTC2378IMS-18#TRPBF MSOP 16 I  $28.24 视图
LTC2378IMS-20#PBF MSOP 16 I $48.46 $33.93 视图
LTC2378IMS-20#TRPBF MSOP 16 I  $33.99 视图
购买 • 要求提供样品

* 美国价目表所列之价格仅供预算之用,单位为美元 (针对规定批量的美国 FOB 单价),随时可能变更。国际销售价格有可能因为地方税额、费用和汇率而有所不同。如需了解特定批量的价格或货运报价,请您与凌力尔特当地的销售办事处或授权分销商联系。

演示电路板
凌力尔特的演示电路板可免费提供给合资格的客户,请您与当地的销售办事处或分销商联系,申请获取演示电路板。另外,某些演示电路板也可通过信用*在此网站上购买。演示电路板仅供评估之用。器件在实际终端应用中的正确与可靠运作的验证仍然是客户的责任。

器件型号 描述 价格 Documentation
DC1925A-A LTC2378-20, 20-Bit, 1Msps, SAR ADC with 104dB SNR. Req DC590 or DC890 $200.00 Design File
Manual
Schematic
Software

购买

Companion Boards
器件型号 描述 价格 Documentation
DC590B USB Serial Controller for Linear Technology QuikEval Demo Boards $50.00 Design File
Manual
Schematic
Software

DC890B High Speed (up to 250Mbps, CMOS/LVDS) USB Data Collection Board $300.00 Design File
Manual
Schematic
Software

购买
点击这里查看我们的演示板完整列表
应用
医疗成像
高速数据采集
便携式或紧凑型仪表
工业过程控制
低功率电池供电型仪表
ATE

网友A:
这芯片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挺贵的!

一般200多。
老外用的比较多

楼主(2013-10-15):
引用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