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出板子之后,发觉少放了器件!

楼主:
本人cadence菜鸟一枚,以前一直在用Altiun Designer画板子,最近接到一个用allegro画板子的项目,客户给的.brd文件。器件封装什么的都已经好了,我只负责布局跟走线就OK了。
很简单的一个信号处理的双层板,画完之后也经过DRC检查,感觉木有问题就投板了。回来之后焊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电阻的封装木有摆上去,结果悲剧发生了。查找器件的时候,总是显示can not select unplaced component。木有办法了,只有重新再投一板了,可是我想在将那个电阻的封装找出来,怎么实现?求各位大虾,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A(2013-05-09):
重新导入网标
然后 place quickplace 里面,看最下面,未放置的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导入网标
然后 place quickplace 里面,看最下面,未放置的原件

我就是只有.brd文件,木有原理图跟网表!这样就不能重新导入了,如果直接放置一电阻封装,那可以跟Altium那样直接在脚上面改网络属性么?

网友A:
木有原理图和网表也没关系啊,
网表是不变的,你删除的哪个器件就在我给的图上,有显示未放置器件,你点放置就出来了

楼主:
额,这个办法我昨天用过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就想知道是什么会导致这种问题出现。并且我自己做DRC和数据库检查之类的,却都木有报错。还有可以直接加封装,然后再赋予它一个网络属性吗?本人cadence菜鸟,谢大虾指教!

网友A:
问题的原因在于,你画图的时候,比如走错了线要重画,那你点了删除工具,右边选项应该只勾选走线这一项,那即使你点了器件上,器件也是不删除的.
直接放器件貌似可以的,不过没试过,曾经哪里看到过教程
cadence 比较严谨,还是按规矩来
出gerber前,你忘了这一步,检查未放置器件.

楼主: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删除了器件之后,它自己不会直接删除,而是还可以重新放置出来!谢了,我想我是误删了。再最后请教一个问题,一般布局布线完成之后呢,要进行哪些必要 的report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删除了器件之后,它自己不会直接删除,而是还可以重新放置出来!谢了,我想我是误 ...

display-->status

在你规则设置合理和库正确的情况下。
查看以上出现的对话框信息,能让你不会漏器件,漏网络,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