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T32上电后自动进入软件中断???

楼主(2013-05-09):
这几天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各种初始化都写好了,在函数中也能触发软件中断,问题是我把板子一通电系统就会打软件中断打开(软件中断没有连接外部IO),并自动的执行了中断函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处理呢?先谢谢朋友们了
附上软件中断初始化程序,大家帮忙看看:

void Main_Init(void)
{

SystemInit();     //系统时钟等初始化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Timer2_Init(50,7199);   //任务调度定时器   定时10MS
GPIO_All_Init();
SoftWareHander_Config();
}

/*
* 函数名:SoftWareHander_Config
* 描述  :软件中断配置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SoftWareHander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复用功能时钟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0_IRQn;     //外部中断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X0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EXTI_ClearFlag(EXTI_Line0);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FlagStatus(EXTI_Line0) != RESET) //先判断是否使能中断,在判断标志位
{

   OUTPUT_Col=1;
   EXTI_ClearFlag(EXTI_Line0);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楚中断标志位
}

}

网友A:
可能是硬件系列里面的问题, 中断允许前, 先清除中断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硬件系列里面的问题, 中断允许前, 先清除中断标志位.

有的,初始化里都已经清除好了,就上电一瞬间就自己执行中断。。。

网友A:
可能是上电信号不稳定引起的, 再增加上电延时吧

网友B:
加延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