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仪表 一根总线通信求助

楼主(2013-05-09):
有没有哪位 把多台Hart仪表同时接在一条24V电源线上用的?
求帮助
就是只用Hart信号传输数据

网友A:
还是LZ的资料全啊!

网友B:
hart本身就是电流环协议。如果组网连接那就失去了电流环的意义了。如此有大把的方案,根本不必使用hart。除了电流环,hart没有任何优势。

网友C(2014-01-23):
引用 网友D:

关于hart主机电路中,是怎么把hart信号得加到仪表两线上的?应该不用4-20ma产生电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