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 网络堵塞问题

楼主(2013-05-09):
分别调试stm32f107+dm9196aep,以及stm32+dp83848.。
测试方法通过UDP对设备IP地址发送大量数据包,在检测到流量大于10Mbit/S后,设备再也不能ping通,网络死掉,但是系统其它功能正常。求各位大侠给点建议

网友A:
用调试器跟踪一下
断点下在底层接收函数上
看能否收到ping包
收不到的话查DMA
能收到的话看程序走到哪一步挂了
不过你这个10Mbps的数据包量算不上大
70-80Mbps差不多才算大

楼主:
我跟踪测试发现在下面函数中获取p = pbuf_alloc(PBUF_RAW, len, PBUF_POOL);再也获取不到空间了。而#define MEM_SIZE                (20*1024) 已经很大了。整个程序已经用了62K没有更多空间咯。
low_level_input(struct netif *netif)
{
  struct pbuf *p, *q;
  u16_t len;
  int l =0;
  FrameTypeDef frame;
  u8 *buffer;

  p = NULL;
  frame = ETH_RxPkt_ChainMode();

  /* Obtain the size of the packet and put it into the "len"
     variable. */
   if(frame.length != ETH_ERROR)
   {
          len = frame.length;

          buffer = (u8 *)frame.buffer;

          /* We allocate a pbuf chain of pbufs from the pool. */
          p = pbuf_alloc(PBUF_RAW, len, PBUF_POOL);

          if (p != NULL)
          {
            for (q = p; q != NULL; q = q->next)
            {
                  memcpy((u8_t*)q->payload, (u8_t*)&buffer[l], q->len);
              l = l + q->len;
            }
          }
          else
          {
                   USART_Blocking_SendByte(USART2,0xAA);
                 USART_Blocking_SendByte(USART2,len);
          }
        }
        else
        {
                 p = NULL;
                 USART_Blocking_SendByte(USART2,0xBB);
        }

  /* Set Own bit of the Rx descriptor Status: gives the buffer back to ETHERNET DMA */
  frame.descriptor->Status = ETH_DMARxDesc_OWN;

  /* When Rx Buffer unavailable flag is set: clear it and resume reception */
  if ((ETH->DMASR & ETH_DMASR_RBUS) != (u32)RESET)
  {
    /* Clear RBUS ETHERNET DMA flag */
    ETH->DMASR = ETH_DMASR_RBUS;
    /* Resume DMA reception */
    ETH->DMARPDR = 0;
  }

  return p;
}

网友B: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先顶一个   呵呵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解决你的问题   顶一个

网友C:
类似于攻击包,专业的网络设备也会死掉

楼主:
对,是攻击测试,但是我们用TI的芯片没有问题。

楼主:
兄弟们解决咯。内存分配问题。改用p = pbuf_alloc(PBUF_LINK, len, PBUF_RAM);

网友D:
LZ能共享一下程序嘛?我最近在搞107的ethernet 缺少成功案例。

网友E(2013-09-05):
楼上的大神 还在不在 stm32f107vc的数据手册在哪里 在官网只有个简版的手册 没有寄存器级的手册啊

网友F:
这玩意   不是这个领域的问题吧   楼主

网友G:
我也是用stm32f207给电脑发大数据,到了11M/S时出现了类似情况,使用的是PBUF_TRANSPORT,如果字符串是全局变量就能发送,改成局部变量就不行了。你的字符串是哪种情况?另外我试了PBUF_LINK,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