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画图出现的问题,真心不知道哪里错了

楼主(2013-05-09):
它总是提示总线错误   可是检查过后没有错误啊,求大神们快点解决一下啊

网友A:
总线需要按照总线命名规则来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需要按照总线命名规则来命名

什么意思啊   总线也要加网络标号吗   我加了也是错的啊   而且我们这边好几个人画的全是这个错误   不知道为什么,软件设计是dxp2004的,求版主解答啊

网友B:
:)软件**不稳定,忽略就行。

网友C:
BUS_NAME[m..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不稳定,忽略就行。

好像是啊   不管他也可以编译的

网友D:
个人做法,把总线删除然后编译 ,通过了就OK
本来那个就是为了好看 方便读图的

网友E(2013-10-29):
在总线上放置网络标号,格式D[0..7]中间是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总线上放置网络标号,格式D[0..7]中间是两点。

谢谢啊   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