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触摸屏

楼主(2013-05-09):
为什么我的光标和我的手指位置不同步啊

网友A:
LZ用的应该是电阻触摸屏吧,电阻触摸屏一般都需要校准的

网友B:
同意楼上 一般用几个点定位来校准

网友C:
一般都是四个边角啦

网友D:
我现在在eCos上调触摸屏驱动,已经调通了,不过现象跟你的一样,呵呵!
这种问题应该不难解决,反正我的调通了,后续再调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