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1Mhz 2v交流放大到30v,坐等!

楼主(2013-05-09):
如何把频率1M幅值2V的正弦信号放大为自己所需的频率不变幅值30V的正弦信号,尝试1:高增益带宽积(20Mhz,Vs= +-24v)的运放,不失真但幅值只能放大(反向比例)至多一倍,而且用一般的升压片子给运放供电发热严重,烧了几个;尝试2:功率管BU406,分压偏置共射放大,不失真,但放大基本为1,而且输出没有反向,本人也奇怪是不是功率管坏了,但换了好几个都如此。
有懂这块的,望不吝赐教,多谢了!

网友A:
高增益带宽积应该是可行的. 只是可能 1. 带宽积还不够. 2. 负载大, 驱动能力不足

功率管BU406,分压偏置共射放大,不失真,但放大基本为1,而且输出没有反向, 单管放大, 调整合理的静态工作点. 输出由电容完成隔直. 不过这个管子 fT 才 10Mhz , 恐怕带宽不够

不知道要多大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增益带宽积应该是可行的. 只是可能 1. 带宽积还不够. 2. 负载大, 驱动能力不足

功率管BU406,分压偏置共 ...

终于有大侠了,谢谢啊,1、有没有更大的带宽的运放,能否推荐个,带负载能力不行的话我是不是先功放再运放啊,对了,我是再空载的情况下直接用示波器测的信号,用1k电阻负载好像输出也差不多。2、输入输出都进行了阻容耦合的3、这个信号最终是驱动超声探头的,中心频率在1Mhz,功率在十几瓦左右,有其他的方案推荐个,再次感谢了。

网友B:
1、运放什么型号啊;
2、功率管是三极管吧;

网友A:
功率在十几瓦左右, 峰值电流肯定 1A 以上了. 要不小的功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运放什么型号啊;
2、功率管是三极管吧;

1、opa2604
2、BU406 是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在十几瓦左右, 峰值电流肯定 1A 以上了. 要不小的功放了.

电流有这么大么,功放加在什么位置啊?还有电压信号上不去,光是功放也不能满足要求啊

网友C:
可以试试多级运放放大,一级比较难。最后的负载是功率负载还是信号负载?可以试试射频信号链的放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多级运放放大,一级比较难。最后的负载是功率负载还是信号负载?可以试试射频信号链的放大器吧 ...

thanks,嗯,那个2v的信号就是通过一级十倍放大来的,偏功率负载吧,我也说不清,主要是需要较大幅值的交流信号驱动就可以,RF放大器支持几十伏的正负电源吗,能否具体说个型号的片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thanks,嗯,那个2v的信号就是通过一级十倍放大来的,偏功率负载吧,我也说不清,主要是需要较大幅值的交 ...

表贴的不支持,有支持高压的,但是主要是这个1MHz信号在RF里面算低频信号,支持的很少。
运放你用的什么芯片,发热严重可能是负载功率太大,升压芯片的电流不够的,所以放大倍数不够,建议使用仪器式的稳压源试一下第一个方案,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D:
实在不行   建议楼主用高频管子来做吧   这样做出来的   感觉应该比直接使用运放做应该好一点   呵呵

网友D:
高频管子需要选择功率大的管子   这样做起来   才会好做一点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贴的不支持,有支持高压的,但是主要是这个1MHz信号在RF里面算低频信号,支持的很少。
运放你用的什么 ...

嗯,我觉得运放做起来还是靠谱的。发热的是电源芯片,不是运放,我的供电是9v/1000mA,用ICL7662加倍同时反向,这样的得到是+-18V,实际我测了下,负电源有二十多伏,所以发热严重。如果说是电流影响运放放大倍数,不知道怎么能提高这种电源芯片的电流,第一次实际接触这种东西,请‘草原狼’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管子需要选择功率大的管子   这样做起来   才会好做一点   呵呵

谢谢您的建议,希望能推荐具体的管子型号,因为实在是没这方面的经验,都不知道如何找这些选型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我觉得运放做起来还是靠谱的。发热的是电源芯片,不是运放,我的供电是9v/1000mA,用ICL7662加倍同时 ...

电源芯片的电流一般就是固定参数,如果没有大电流输出的,可以考虑并联,但是又有阻抗的问题。一般公司或者实验室都应该有“直流稳压电源”这样仪器,用来供电应该没有电流的问题

网友E:
非要用放大器解决吗,为什么不用高频变压器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非要用放大器解决吗,为什么不用高频变压器试试。

能否给个参考型号?

网友F:
连变压器都可以用?那对精度没啥要求啊.用功率三极管搭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变压器都可以用?那对精度没啥要求啊.用功率三极管搭是最好的办法.

对,精度没啥高要求,只要保证输出频率在1M,vpp为10V以上,用一般的共射放大可以实现吗,求指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精度没啥高要求,只要保证输出频率在1M,vpp为10V以上,用一般的共射放大可以实现吗,求指点 ...

看功率吧.一般的小功率好办,大功率的有些麻烦.要加速电路

网友C:
这个问题楼主最后解决了没有?

楼主:
谢谢关心啊,很遗憾没什么实际的进展,1、增加电流,在二级运放的输入端通过上拉电阻接电源,放大效果没有改变    2、1M的高频变压器在淘宝根本买不到,下一步想试试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楼主最后解决了没有?

谢谢关心啊,很遗憾没什么实际的进展,1、增加电流,在二级运放的输入端通过上拉电阻接电源,放大效果没有改变    2、1M的高频变压器在淘宝根本买不到,下一步想试试功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关心啊,很遗憾没什么实际的进展,1、增加电流,在二级运放的输入端通过上拉电阻接电源,放大效果没 ...

现在你们实验的需求一定是这样的么?高频高压信号很少用到的啊,没有其他方案么?

网友G:
这一块   大家讨论的真的比较深入   不错   顶一个   感觉像一般要求比较苛刻的电路   还是需要通过模拟电路的分离元器件来搭出来   这样比较靠谱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