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烧坏

楼主(2013-05-09):
问题现象是,上电之后, 当控制端C为低电平时,即(tip127B极没有电流时)在输出端B也会有电压输出。我们测量,发现此时tip127处于导通状态
更新——————高电压是60VDC,控制端是0-5V,负载最大0.1A电流。

网友A:
是够坏的——闭口不言:lol

楼主:
以上是一个朋友的求助,可是我也不大懂,只是知道C端如果是0电平时,127的B极应该是被置高到A点相同电压,如果C端高电平,那么127导通,除非负载太大,不然127烧毁的可能性不大。
想问下,以上电路,127有没有进入放大区时间太长,导致烧毁的可能?

网友B:
未见217,只见127。

网友A:
电路挺标准,不知参数当否。看R22值挺大,可能“127处于放大区过长,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见217,只见127。

不好意思,第一次编辑的时候写错,已更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编辑的时候写错,已更改。

高电压是多高啊。
正常是不应该输出,泄露还是有的。
NPN三极管最好加个下拉电阻。
并适当增加电容。
最好增加一些防冲击电路。

网友C:
回了你,我1910分了。这几天再多回几个,马上可以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电压是多高啊。
正常是不应该输出,泄露还是有的。
NPN三极管最好加个下拉电阻。

高电压我认为是5VDC吧,问了我那朋友了,他说要去问问。(关于这点我承认我不是很靠谱)

网友D:
试着把控制端加一个下拉电阻看看,,,电路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着把控制端加一个下拉电阻看看,,,电路没什么问题//

仿真了下,发现加下拉电阻有影响,但是,控制端超过0.7VDC的话,127的输出端,即127的1脚,有了电压,开始进入饱和区。
要怎么避免呢?让控制端电平翻转更加纯粹?

网友D:
晕。。你的高电压是60伏呀。。你的控制电压才5V。。有个鸟用。。。

网友E:
这个电路要做什么用呢?先仿真一下看看能否使用。然后用虚拟仪器测测各个节点电压电流,是否超过了芯片手册的范围

楼主:
嗯,暂时按照13L的图片回复我朋友了,看以后有反馈了再说吧。
谢谢LS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