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ARM芯片可以驱动TFT

楼主(2013-05-09):
求大侠指点一款性价比高的ARM芯片可以驱动TFT液晶屏。最好可以驱动800*400点以上的。

网友A:
LPC2478,带LCD控制器,可驱动TFT和STN,分辨率最高达1024*768

网友B:
ATMEL ATSAMA5D3

楼主:
LPC2478 大概多少元?

网友C:
60 多吧,这个芯片很老了,建议别用了

网友D:
这么贵啊 还是LED好

网友E:
6410,吧!!!4412吧

楼主:
最好内部带有flash。

网友:
新唐NANO系列,超低功耗,自带LCD驱动 输出电压5v,有兴趣qq:1878588090

网友B:
ATMEL ATSAMA5D3系列, ARM A5内核,低功耗 — 活动模式下的功耗通常为 0.5mA/MHz,掉电模式下为 100nA
对大量外设和段式 LCD 接口的支持 — 支持大量外设,包括 USART、SPI、TWI、定时器/计数器、RTC、ADC 和 40 段 LCDC。 LCD 接口包括用于实现对比度控制的驱动程序与可编程的 LCD 电源。 可以支持2048*2048分辨率,有兴趣了解可以联系15889724464

网友F:
ARM9以上一般可以驱动TFT

楼主:
关键还要成本低啊

网友G:
工业级arm9   ASAP1826t,自带tft驱动,可以裸机驱动,支持spi-flash,成本绝对低,关键是库都给你做好了。800x480绝对没问题。
您先看看。
如果感兴趣,就站内短信息联系,或打我头像中的手机。

楼主:
谢谢。我看到你发给我的邮件。我研究一下

网友H:
最通用的当然是S3C2440了,嘻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最通用的当然是S3C2440了,嘻嘻。

44b0都停产了,还嘻嘻。????

网友J:
ATMEL9261,9G20,9X25等等都可以,多着那。可以到MCU的官网上查一下。

网友J:
要是商用可以选三星的,要是工业使用,最好选ATMEL的。

楼主:
st的有LCD接口的吗?

网友K:
芯灵思的 sin210

网友L(2014-08-29):
有用ATSAMA5D3来驱动7”TFT彩色显示屏的吗?希望可以交流一下,QQ:751890457

网友M:
选Exynos 4412不后悔,真心话

网友N:
用飞思卡尔的Kinetis K70,ARM4,性价比高

网友N:
freescale的Kinetis系列,K70足够了

网友O(2020-12-10):
中间加个专用的液晶屏控制IC就可以了,切图叠加等效果都好处理,如瑞佑RAIO的RA8889,还带视频播放功能,用简单51MCU都可以做出安卓系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