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温漂小,阻值大的电阻(100M左右)?

楼主(2013-05-09):
(无正文)

网友A:
100M电阻派什么用?反馈电阻吗?若用作反馈,一般用3个低阻电阻接成T形网络来等效

网友B:
我在想pcb的绝缘电阻有没有这么大?

网友C:
上G的很多,电测版主比较清楚。
但PCB绝缘电阻是要考虑的,要看相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电阻派什么用?反馈电阻吗?若用作反馈,一般用3个低阻电阻接成T形网络来等效 ...

现在用的就是T型网络,但是噪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G的很多,电测版主比较清楚。
但PCB绝缘电阻是要考虑的,要看相应的**。 ...

有没有相关**推荐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T型网络,但是噪声大。

没明白你的意思,

电阻越大对应的1/f噪声就越大,这在小信号放大处理中是要尽量避免的,所以这个T型反馈网络很好的用小电阻达到了大增益的要求!

不过我在网上看到了另一种说法:  http://bbs.alighting.cn/showtopic-195470.aspx

利用T型网络构建等效大电阻
当我们需要在反馈网络中使用非常大的电阻时,利用由许多更小、更易使用的元件构成的一个T型网络来构建这些大电阻,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但我们一般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因为T型网络会带来偏置和噪声大增益,从而一般会产生更糟糕的 SNR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整个电路的信噪比很差。T型网络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噪声的原因不是单方面的。所以我用T型网络实现了很高的放大倍数,但在同时也引入了很高的噪声。所以又回到大电阻的这个思路上来了。

网友A:
照常规,大电阻更容易引入噪声.

http://bbs.alighting.cn/showtopic-195470.aspx

差分放大可借鉴一下

ICL7650用过吗?堑波稳零运放对付小信号是很有效的

网友D:
阻值越大,噪音也越大,如果想用100M电阻解决问题,根本不可能,还是建议用运放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常规,大电阻更容易引入噪声.

http://bbs.alighting.cn/showtopic-195470.aspx

ICL7650没有用过,有人建议我用AD549,我还没有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值越大,噪音也越大,如果想用100M电阻解决问题,根本不可能,还是建议用运放处理 ...

肯定是要用到运放的。大电阻是反馈用。

网友E(点评):
呵呵,可以先用7650试试,也就十几块,AD549我前一段买的是90多块,现在的价格不知道变没变

网友A:
基于ICL 7650

楼主:
谢谢T叔,我研究一下。

楼主:
如果用ICL7650的话,要用到单片机,我想用纯模拟电路来实现。

网友A:
ICL7650就是一个运放鸭,它是把小信号调制后当交流信号放大,然后解调成放大后的输入信号,你就把它当成普通运放来用.可以不用单片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用ICL7650的话,要用到单片机,我想用纯模拟电路来实现。

ICL7650和单片机有什么关系?ICL7650纯粹是运放,斩波自稳零运放。

楼主:
呵呵,那是我理解太狭隘了。

网友G:
反馈电阻最大只敢接K级的,从没接过M级的,多级放大不行吗?

反馈电阻电阻太大,风险多多的把。

网友H:
天哪,你到底是放大信号还是放大噪声?
一般情况,建议不超过100每级。就是运放再好也不推荐。电阻K级就好。大了就引进噪声喧宾夺主了

网友C:
大的是1T的;
低温漂是多少?5PM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大的是1T的;
低温漂是多少?5PM吗?

5ppm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馈电阻最大只敢接K级的,从没接过M级的,多级放大不行吗?

反馈电阻电阻太大,风险多多的把。 ...

M级的电阻我接过了。电路能正常工作,就是噪声有点大。0.8v左右的样子,用了两级放大。目前还在改善之中。

网友G:
引用 楼主:
M级的电阻我接过了。电路能正常工作,就是噪声有点大。0.8v左右的样子,用了两级放大。目前还在改善之中 ...

老工程师看到这个图纸,都会转头就走,再也不看。

呵呵,都是被大把的经验教训搞过的人,内心**深刻。

楼主:
哦,那多级放大不也是会引入噪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5ppm

5ppm当然是好呀。就是不太好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那多级放大不也是会引入噪声吗?

两相其害取其轻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5ppm当然是好呀。就是不太好找。

加入我的群,问大神。:lol
让他送你20G的电阻,他是测fa信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加入我的群,问大神。
让他送你20G的电阻,他是测fa信号的。

另外,不知道哪位兄弟。传了个微弱信号方面的资料,上面介绍了这种高电阻。
另外还有低电平测量手册。: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不知道哪位兄弟。传了个微弱信号方面的资料,上面介绍了这种高电阻。
另外还有低电平测量手册。:lo ...

加了群。谢谢!低电平测量手册我有的,高电阻还在寻找中。美国的仪器中用的就是高电阻。

楼主:
现在电路有了很大的改善,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

网友I(2013-08-26):
引用 网友A:

7650放大交流信号200倍合适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I:
7650放大交流信号200倍合适不

如果频率不高,可以考虑运放ICL7650,失调电压1uV。200倍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如果频率不高,可以考虑运放ICL7650,失调电压1uV。200倍应该问题不大.

:lol 谢谢 我想放大uV级别的电压 频率是1KHZ 放大200倍 如果可以我就用ICL7650试试

网友J:
人家肯定是搞uA电流检测的,这个时候肯定是用高阻的,去38hot找那里的版主,他买了有10g的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