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 问题

楼主(2013-05-09):
请用过gsm模块的高人指点!
我用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AT指令与SIM900模块通信,其他都好!只是有时候用联通卡时,模块执行AT指令后,并不返回“OK”!移动的就可以!
比如说我读取一条短信:“AT+CMGR+=1”,执行完后,如果是移动卡,模块返回“短信内容+回车+换行+OK+回车+换行”;而如果是联通卡,则只返回“短信内容+回车+换行”!
请问是什么原因!
小弟初来!没有积分!望知道的人指点!

网友A:
还有这样现象,使用串口助手试试,要不是用AT&F试试。再不行给你个模块软件升级试试。

楼主:
哦!谢谢你!串口监控了,发送的指令没有问题,提取联通卡里的信息时接收到到的数据里面确实没有OK。但是我只要紧接着再提取一遍的时候就有OK了。怀疑模块从移动卡和联通卡中提取信息的速度不一样!
表面问题解决了,但是还在看实质原因!非常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我也同样的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