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设置的问题【自动删除短截线】

楼主(2013-05-09):
有一次用Protel,当我把一根另一端已经接好管脚的线,往一根线(一端已连管脚)的中部连时,那根线悬空的半根就自动删除了,留下的是干净的一个拐角。

请问这个功能的设置在哪呢?

网友A:
软件不同,设置的地方可能有些不一样,但protel设置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B:
快捷方式 O +P

网友C:
T+P,弹出一个对话框,把automatically remove这一选项选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