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1g4u6 E2PROM无法读取

楼主(2013-05-09):
大家好,小弟在用STM8L151G4U6时发现 E2PROM无法操作,具体如下:

使用官方示例 Unlock Program区间是OK的,但是Unlock data区间就一直死在等待FLAG那里,如果把等待去掉直接往下执行,在ERASE那里也会死掉,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看看,我就是想利用E2PROM掉电存储几个字节而已,单片机供电3V:
          /* Define flash programming Time*/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FLASH_ProgramTime_Standard);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Program);
          /* Wait until Flash Program area unlocked flag is set*/
          while (FLASH_GetFlagStatus(FLASH_FLAG_PUL) == RESET)
          {}

          /* Unlock flash data eeprom memory */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 Wait until Data EEPROM area unlocked flag is set*/
          while (FLASH_GetFlagStatus(FLASH_FLAG_DUL) == RESET)    ------------》这里一直走不过去
          {}

          FLASH_EraseBlock(0, FLASH_MemType_Data);

网友A:
Unlock data区间 - data区间需要Unlock 吗?

楼主:
规格书上说DATA区间也要UNLOCK,另外不UNLOCK存储也不正常,容易跑飞,像是电压不够,但是3V也在规格书允许范围内。

楼主:
囧,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B(2014-05-17):
STM8L151C6T6  我司现货35K 低价出售1371432-7748   QQ7927-65998

网友C:
STM8L EEPROM操作有人做过么?顶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STM8L库里的.H文件中有一个 “在RAM中执行”的宏定义,FLASH函数调用时需要确保程序在RAM中运行

网友D(2016-10-18):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stm8l151g4u6的电源供电问题。
PIN6 = VDD1/VDDA/VREF+
PIN7 = VSS1/VSSA/VREF-

Vref是外部电压基准,没看到其他的电源脚,是否如果采用外部基准,这个基准要负责给mcu整体供电?如果这样,这个vref还能准么?

stm8L151Gx  (94.96 KB )

电压基准

电压基准

网友D:
顶一下,求推荐大电流电压基准芯片,谢谢!

网友D:
@yanwen217 请教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yanwen217 请教这个问题!

我没看过STM8L151的规格书,还是建议您认真看下。
不过从字面来理解,PIN7的电源即是参考基准点,又是给系统供电的,所以这里需要比较高的精度,负载需要好好评估下系统耗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没看过STM8L151的规格书,还是建议您认真看下。
不过从字面来理解,PIN7的电源即是参考基准点,又是给 ...

同意!

我觉得内部基准既不准,也不稳,难以指望。
要求一定精度的ADC,上外部基准是基本配置。

这里Vref要给整片MCU供电,活生生硬挤出来一个Vref管脚的感觉。
普通的没Vref脚的MCU,VDD就可以等效Vref了。

我看一般的基准也就是20mA,还没看到更大电流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