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PGA将多路数据存储到硬盘?

楼主(2013-05-09):
各位高手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想用FPGA将接收的多路数据(四路视频和三路音频)实时保存到FPGA挂载的硬盘中。FPGA没有用NIOS核,硬盘实行FAT32文件管理,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将需要的多路数据分布在硬盘中不同的区间,需要保证文件的连续性。我们存单路已经通了

网友A:
“可以将需要的多路数据分布在硬盘中不同的区间”:
1、这个指的是硬盘分区?或许该由FAT32文件系统管理,我不知道FAT32有这个功能吗?
2、为什么要分布在不同区间呢?每一路数据建立一个.txt文档区分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但是我这几路的大小不一样,并且是实时递增的,而且我们是按FAT32存储格式存储的。如果是多路,每路FAT表中簇指针具体怎么划分和递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这几路的大小不一样,并且是实时递增的,而且我们是按FAT32存储格式存储的。如果是多路,每路F ...

不太明白你说的,即涉及到应用层又涉及到底层,没办法解释啊,我想应该分开讨论。
你的疑问是应用层的吧?FAT32文件系统底层硬盘接口已经编写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说的,即涉及到应用层又涉及到底层,没办法解释啊,我想应该分开讨论。
你的疑问是应用层的吧 ...

FAT32文件系统底层硬盘接口是用verilog写的

网友B:
你写好了IP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