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printf重定向到usart

楼主(2013-05-09):
int fputc(int ch, FILE *f)
IAR printf重定向到usart
为什么printf之后总是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在这里做死循环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2, (u8)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网友A:
串口发送是一位一位进行的,是需要时间的
while循环,检测是否发送完毕(判TC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发送是一位一位进行的,是需要时间的
while循环,检测是否发送完毕(判TC标志)。 ...

发送完了,我也收到一位,但是这里检测就应该通过,执行下一位发送,但是这里一直检测为发送未完成,但是我都收到数据了。

网友B(2014-06-10):
引用 楼主:
发送完了,我也收到一位,但是这里检测就应该通过,执行下一位发送,但是这里一直检测为发送未完成,但是 ...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