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待机2mA,两块电池72mAh,难道待机都只能用36小时?

楼主(2013-05-09):
51难道不能用纽扣供电超过一个月吗?

网友A:
51用纽扣供电超过一个月不是一定不行
关键是看你用什么样的51和软件怎么做
如果你的方案待机2mA的话,那就不用想了

网友B:
超低功耗推荐TI的MSP430,它自称的是ultra low power。

网友C:
如果是72mAh,只怕不到36个小时了

网友D:
ATMEL的ATMSAM4L 系列,超低功耗,比MSP430还低

网友D:
ATMEL 的ATSAM4L 系列超低功耗,比MSP430 还低,有兴趣了解可以联系1588972444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用纽扣供电超过一个月不是一定不行
关键是看你用什么样的51和软件怎么做
如果你的方案待机2mA的话,那就 ...

数据手册里写的待机两毫安,掉电0.5微安

网友E:
这个关键是要看你做的东西的功能。

网友F:
现在一般的51片子,用好掉电唤醒,36mAh的电池都可以用比较可观的时间。**两三年都可以

网友G:
有这么牛吗,那待机是10ua级别的?

网友H:
减少待机功耗,应该从整个系统入手,就纯mcu而言,相差应该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