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T型等长布线,是为了阻抗匹配吗?

楼主(2013-05-09):
看到 DSP出来的信号线 PCB 布线, 分别连接 SDRAM 和 FLASH,需要T型等长设置,是为了阻抗匹配吗?
如果 一端是 SDRAM,另一端是FPGA的IO口,T型等长规则是不是 也一样 ?

网友A:
SDRAM 一般不需要等长
等长是为了地址和数据的时序而考虑的 因为高速的时候,地址 数据 时钟等时序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