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离EEPROM太近有影响吗

楼主(2013-05-09):
电源离EEPROM比较近,EEPROM读不出来,不知是不是电源的干扰影响

网友A:
一般来说不会
是什么电源?几伏 几安
是24CXX IIC 还是SPI接口的?

网友B:
干扰不一定是物理上近,要看看线路,还有是否有滤波等。拿示波器看看波形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C:
請回答版主的問題

楼主:
真不好意思,回答晚了。电源是5V转3.3V给STM32供电的,读写24c02,IIC。电流多大不清楚,应该不大。给导师(老板)干活呀,哪有什么示波器这类的,电烙铁都不舍得买,还是我掏的腰包。我再去弄弄,看是不是其他原因,再次感谢。

网友A:
24c02 的第7脚是否接地了,
焊接是否牢靠
scl sda 上拉电阻用的多大?
IIC 时序再查查,
有条件 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D:
多半是两条线没有上啦电阻!用2个10k的电阻上啦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