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有什么工具组合开发PIC单片机呢?

楼主(2013-05-09):
以前用PIC的东西比较少,最近在摸这个,折腾了几天,一头雾水。

先说说我的配置:
1, MPLAB 8.6;
2, CCS C Complier: 4.108;
3, PICKit 3;

不知道是自己没摸熟还是怎么回事,在编译的时候到处都是问题:

1,项目编译的时候,输出的报错信息似乎毫无实际用处,按照报错的指引改吧,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有时候吧,提示说有一个问题,根据他的提示信息改一下吧,反而捅出一个更大的窟窿。
2,编译单独一个main.c文件还勉强可以,但是要添加其他的头文件和C文件后,总是提示这样那样的问题。
     反正就是编译不通过。

以前用过Freescale的东西,也没这么费劲。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都是用什么组合工具啊,能否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用哪个PIC系列的?16的,我用PICC,dspic用mplabc30.

网友B:
同2楼一样,CCS的没有用过。听别人说ccs编译代码效率高。希望ye版主能给简要说下。

网友C:
CCSC适合新人用 不过感觉用的人应该不多

网友B:
楼上兄弟,前段时间你说自己要学习一下飞思卡尔的开发,现在开始了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兄弟,前段时间你说自己要学习一下飞思卡尔的开发,现在开始了没有? ...

兄弟
已经买了MC9S12XDM128开发板在自学了
感觉没有中文的芯片手册 很痛苦
不过好在实例

网友B:
感觉没有中文的芯片手册 很痛苦
正好可以学习一下英语。不错。支持兄弟啊。

网友:
用IDE和PICC

网友:
现在都有MPLAB X的了

网友D:
CCS的没用过

网友E:
新手建议用 MPLAB X 的IDE。错误提示比较清晰。
编译器可以用其它的。 感觉上手不难,仔细看芯片资料文档吧。

反正横着不行就竖着来,灵活一点就行了。新手上路多摔几跤,能长记性,对以后有好处

网友F:
玩PIC应该也很有趣吧,俺曾经准备玩玩的,没曾想一块开发板都还那么贵,
搁置下这种想法后就没在玩过了,还是想玩玩的哦。

网友G:
建议使用mplab ide v8.9+hitech+pickit3可以到官网上下载,如果找不到,你可以加我qq.33437347     我发给你,我是贝能的microchip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