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EMI问题?

楼主(2013-05-09):
今天阅读stc的芯片手册,其上谈到可以禁止ALE输出来降低EMI,请问有经验的工程师,这种措施改善大吗?

楼主:
还有,EMI这个参数在真正的产品设计中重要吗,一般都是怎么测试这个参数的。

网友A:
只要出口或者是做3C认真的是需要做EMI测试的,其实EMI是个很宽的概念,是找电磁干扰的发射,但很多人都把传导测试CE叫做EMI,就是测试设备在运行过程中通过电源或者是信号线输出的干扰电流,这个需要专门的测试设备来测试,认证公司和一些大型的工厂有这种设备。在出口中产品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