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 打印时钻孔不显示

楼主(2013-05-09):
如附件所示,当我用preview时可以看到钻孔,但是实际打印时钻孔又消失了。1 holes已经勾选 ;2 改成gray的时候,把preference中的钻孔改成白色也不行;3 只留下bottom层,或者加上drill层都不行;4 只有一个工程。请有经验的大神指教!

楼主:
重装了软件还是不行。

楼主:
我用了虚拟打印机输出还是不行,明明预览的时候可以实际打印却不行。TMD的最后没办法,转出jpg格式再打印。

网友:
在焊盘上加个过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