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最近出现的一个很诡异的现象,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现象:单片机是atmega128A,产品下载好程序以后,当时没事儿,过段时间,有些个别的产品就出现了问题,也可以通讯,但是通讯的数据不对,感觉像是波特率错了一样,然后再下载一回程序以后又好了,现在弄不清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呢?还是说没有有效复位,我把复位电路和通讯电路贴出来

网友A:
什么产品呢,公司是跟代理商合作的吗,是的话找代理商FAE 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产品呢,公司是跟代理商合作的吗,是的话找代理商FAE 啊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C:
感觉像是波特率错了一样,

我感觉遇到问题不怕, 就怕你不用心. "感觉象是", 就是说明你没有用心. 波特率错误完全可以用工具轻松检测出来.
波特率变化的这种情况其实极少见. 这个问题很可能反映出你的通信及协议里的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波特率错了一样,

我感觉遇到问题不怕, 就怕你不用心. "感觉象是", 就是说明你没有用心. 波特率错 ...

我没有不用心,我说的是像是波特率错,我每个波特率都试过,不通信的

网友D:
用的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

网友B:
不稳定是电子产品的大忌

网友C:
可以通过示波器捕捉一个通信波形来验证波特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示波器捕捉一个通信波形来验证波特率嘛

?、这咋做?

网友C:
发数据, 示波器捕捉下来, 测脉冲时间计算出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数据, 示波器捕捉下来, 测脉冲时间计算出波特率

哦,多谢,我明天试一试

楼主(2013-06-17):
解决了,原来是EEPROM的问题。
在EEPROM里面我放置了一套控制表,如波特率、ID号等重要信息,但是EEPROM的操作我没有做好,我上网查找了一下AVR的EEPROM的问题,大家普遍都这么反应。随后,我就做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我在EEPROM里面开辟了一个备份区,然后这两个存储的地方都添加了校验,校验我选择的是CRC16校验方式。单片机上电以后,经过第一次上电后的预设控制表,以后就在EEPROM里面读取控制表,并检查校验,如果主存储不对,那么就在备份区里面读,备份区也不对的话,那么就进行从FLASH里面进行控制表的预设。
这样做了以后,还没有坏过,通讯一直很顺畅,但是,心里面还是有点忐忑,害怕客户那里再反应产品不行,再不行,只能用铁电存储器了:lol

网友E:
内置的EEPROM 没那么脆弱,lz软件不大合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EEPROM的问题。
在EEPROM里面我放置了一套控制表,如波特率、ID号等重要信息,但是EEPROM的 ...

楼主所描述的解决与主题所描述的好像有出入,你说的是重新烧一遍,并没有说eeprom也重新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置的EEPROM 没那么脆弱,lz软件不大合理吧

没那么脆弱,但是确实是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所描述的解决与主题所描述的好像有出入,你说的是重新烧一遍,并没有说eeprom也重新烧啊 ...

因为下载完程序以后,第一次运行的时候要往EEPROM里面写入控制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所描述的解决与主题所描述的好像有出入,你说的是重新烧一遍,并没有说eeprom也重新烧啊 ...

因为EEPROM里面的数据是要变化的,这样才能满足客户的需要改变波特率等

网友B:
结贴散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贴散分吧

稍安勿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稍安勿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