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下载不稳定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09):
自制了STC15F104E最小系统,点亮流水灯,下载的时候不稳定,具体情况是,第一次下载总是不成功,重复上电n次后就行了,第一次成功往后100%都能下载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硬件问题吧。

网友B:
要确保硬件没有不稳定的情况。

把最高、最低波特率都调到9600看。

网友C:
我用了比较差的USB转串口线,要调到2400-2400才可以成功,有时甚至1200-1200!

用台式机的串口就好很多,同时RS232电路也很重要,因为市面1元左右的“MAX232”是国内山寨的。我一般用SP3232了。。。 :)

也不排除早期原件的个体差异。。。

网友D:
我建议如果是USB转串口的话,不要用哪种成品线加MAX232的方案,因为成品USB转串口在内部先将TTL信号转化为RS232信号,你在外部再来一个转化,信号经过的线路较长不能保证不受干扰或产生失真。所以直接用转串口芯片输出的电平烧写应该比较稳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确保硬件没有不稳定的情况。

把最高、最低波特率都调到9600看。

按照您说的,一切正常了。都调成9600可以稳定下载,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E:
我一直用USB转串口的线,115200下载没有压力!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您说的,一切正常了。都调成9600可以稳定下载,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猜测一下原因:
STC的下载软件,刚开始时要自动波特率识别,影响识别成功的有两个因素:
1、串口通讯质量或数据流的稳定。
2、MCU工作频率过低(识别位率时,时间分辨率不够)。

对于(1、),一般比较便宜的USB转RS232的概率大些,而主板原生串口很少会出现。

我用的USB转串口,是以前的同事从海外带回的,150RMB左右,用了10年,跟硬件串口很接近。
也有几条市场买的,15元左右,部分能到115200bps,部分不稳定。

coody v5!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猜测一下原因:
STC的下载软件,刚开始时要自动波特率识别,影响识别成功的有两个因素:
1、串口通讯质 ...

台湾在国产的力特(Z-TEK)就不错。才30元。有FT232的芯片,也有PL2303的芯片,都很稳定!
但是MAX232电路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