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运算放大器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3-05-09):
这么设计电路通频带应该是多少呢。输出电压若想大于2V该如何改进

图为AD811 和OP37。。帮帮忙啊。 初学 ,。。真是想不清楚。带宽增益积到底是带宽*增益(db) 还是带宽*放大倍数  .快来帮帮啊 我要头疼死了。网上百度说的都不一样。。到底是怎样。。先谢谢了。

楼主:
快下载了帮我看看啊。。求知识。。给我点有用的资料也行。。。百度的论文  设计 什么的好像都是糊弄的

网友A:
是倍数,分贝不好和数乘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倍数,分贝不好和数乘积

老师你好。我这样理解对吗。 AD811 带宽增益积 140M 。OP37  63M 我每级放大十倍 ,理论上3DB通频带是不在0-  6.3M~14M之间?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倍数,分贝不好和数乘积

如此便好。还有一问,这样以来输出电压比较小。 如何改进电路使得在负载1K时输出电压还不小于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指导。。急

网友C:
输入信号有多大?

网友C:
输入信号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信号频率多少?

10mv, 30K-5MHZ

网友A: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增益受到频率限制。没别的法,只能降低要求或选用更高器件

网友C:
你从两个方面考虑,

1是增益带宽积。比如第二级运放,10倍放大,工作到5MHz,那么增益带宽级至少是10×5M=50MHz,实际选运放时还要再大些,可能是80MHz或100MHz。

2是电路设计。现在你的电路是11倍×10倍放大,也就110倍,怎么可能把10mV放大到2V?
另外,C13(0.1uF)在30KHz时的阻抗是53ohm,跟R7串联后,总阻抗大于100ohm,所以第二级的运放没有10倍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增益受到频率限制。没别的法,只能降低要求或选用更高器件 ...

请问可以在后面增加一级放大电压吗。带载1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从两个方面考虑,

1是增益带宽积。比如第二级运放,10倍放大,工作到5MHz,那么增益带宽级至少是10×5M= ...

感谢答疑。
还有写疑问,器件指给了这两种AD811 和op37   , 做一个3DB通频带为30K-5MHZ的放大器 做成二级好,还是三级好些呢。OP37的最小稳定增益是5倍?那我各级该如何分配增益(ad811-op37-op37)

下限频率是通过电容C13这类电容选取的吗。。输入端是否也该加电容

对于上电路第二级放大倍数不足10 可否增加R8大小,达到10倍。

:'(其实还有好多问题。
电路中第二级 正输入端电阻选取要遵循什么原则。

新手疑点重重,还望耐心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答疑。
还有写疑问,器件指给了这两种AD811 和op37   , 做一个3DB通频带为30K-5MHZ的放大器 做成二 ...

R8是否可以增加,这种问题不需要等别人来回答,你自己完全可以在电路板上试。
问的问题太多而没有要点的话,别指望别人很有空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R8是否可以增加,这种问题不需要等别人来回答,你自己完全可以在电路板上试。
问的问题太多而没有要点的 ...

我 还是好好看书吧。 永远也不能想着指望别人.  只是很着急没头绪。。语无伦次。

就我发现我查看的论文   一篇和另外一篇会有很大的差别。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所以我相信二姨我才来问问。

网友D:
我将楼主的问题转到 TI 官方论坛.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s/f/52/t/23032.aspx

回复如下
可以第一级,用OPA690代替AD811。第二级用THS3001代替op37.
带宽*增益是对的,但是只适用增益在降到0db前以-20db/dec下降的系统,比如单极点系统。

网友E(2014-06-06):
引用 网友C:
你从两个方面考虑,

1是增益带宽积。比如第二级运放,10倍放大,工作到5MHz,那么增益带宽级至少是10×5M= ...

您好,对于类似这种 兆赫兹 电压放大100倍左右情况,有没有推荐的运算放大器,谢谢啦,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