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电压奇怪!

楼主(2013-05-09):
我正在用PC3H4光耦,夏普的。它的手册我附在帖子后面了。我发现一个奇怪问题。
请看图。输入端我没画。
当它导通时,A点电压为0,很好,没错。
当它截止时,A是3V5,刚好是5V的0.7倍。如果把5V改变,那么A的电压也按照0.7倍的关系变化。
我猜测是因为LED的电阻很大。于是LED和光耦就成了两个串在一起的大电阻。
怎么解决呢?我真的想保留这个LED。

网友A:
恐怕是你的电压测量仪器(万用表等)内阻与LED和1k电阻分压。

楼主:
怀疑我在一楼的猜测有误。改成这样接的话,不导通的话A点是0V。但是,按照一楼的猜测,不导通时是两个大电阻串联,A应该是1V5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怀疑我在一楼的猜测有误。改成这样接的话,不导通的话A点是0V。但是,按照一楼的猜测,不导通时是两个大电 ...

你这样的接法,电压表内阻是与LED和1k电阻并联。
量5V电源正端和A点电压试试。

网友B:
楼主是想光耦截止时,A点输出5V吗?

在A点之后加一个运放跟随,你测试运放输出应该就是5V

网友C:
在5V与A点之间加个上拉电阻,与现有的1k电阻和LED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是你的电压测量仪器(万用表等)内阻与LED和1k电阻分压。

我用的是数字式的万用表,请问它的内阻一般是什么数量级呢?
而且,假如是这个原因,那么三楼的办法(注意A点已经移动了)为什么可以呢?内阻应该依然和LED、1K并联啊

网友A:
数字表电压档内阻,有些表是1兆欧,有些表是10兆欧。不排除有更低内阻的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怀疑我在一楼的猜测有误。改成这样接的话,不导通的话A点是0V。但是,按照一楼的猜测,不导通时是两个大电 ...

这个还不行吗

网友E:
觉得应该是截止不彻底,还有漏电流,应该和测量没有关系,重点看看光耦的发光二极管的截止时的电压

网友F:
严重同意10楼。

网友G:
截止时A点出现3.5V是测量的问题,这时候通过万用表内阻形成回路了。
同意4楼:量5V电源正端和A点电压试试。

网友H:
6楼正解
你的接法在截止时LED负极相当于悬空的,电位不定,用万用表量到的是LED+电阻+表内阻串联后表内阻上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