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电路(貌似)--开关电源正反馈电阻疑惑

楼主:
各位大侠,
   整理平时收集的电路图,发现一张输出可调(5~15V)电路图,采用稳压管作为基准,达林顿关作为功率开关管,OP建立反馈,其中还有限流保护电路。见附件:
   问题:看了半天也不明白其中R20--1M的电路引入OP的正反馈有何作用?
   十分感谢!

网友A(2013-05-09):
很可能是画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人是这么看的,这是个BUCK,但不是PWM,没有锯齿波发生器,所以完全工作在开关方式,这是通过Q1,Q3大林 ...

同意是Buck电路。
如果是线性电源,那么不应该有L1和D1这两个元件。

网友C:
mark(可调电源、滞回比较、大电流检测)
R14什么作用?

网友D:
明天好好分析一下,好像很有意思!

网友E:
几十年前的技术了,那个电阻和运放组成迟滞比较器,也就说这是经典的迟滞控制模式的DC-DC。
开关电源工作模式多者来,比如突发、跳脉冲、强迫连续等,别就认识PWM和PFM。

网友E:
性能还不错。

R4处于两个极值时:

网友E:
俺以前看某论坛有做电源的,用STM32控制的大功率可调LDO,但由于不懂的补偿而被迫放弃,最后还是做射随输出线性电源了。

做这种迟滞模式多好啊,结构简单,又无需补偿,导通时间几乎没有限制(D几乎能从0变到1),输出纹波又小,抗噪声能力又好,动态响应又快,特适合低压大电流场合,这么多好处,打着灯笼都难找:lol所以俺就想:DIY是好事不假,但能不能适当地与时俱进,别整天搞那老掉牙几套?

网友F(点评):
迟滞比较纹波可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十年前的技术了,那个电阻和运放组成迟滞比较器,也就说这是经典的迟滞控制模式的DC-DC。
开关电源工作模 ...

多谢大侠,
  看到迟滞就一下明白了。
  大侠用什么仿真的?
  BTW:里面R14电阻有什么用?这个实在有点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以前看某论坛有做电源的,用STM32控制的大功率可调LDO,但由于不懂的补偿而被迫放弃,最后还是做射随输 ...

XUN大侠,
   在这个电路中确实没有看到补偿电容。
   大侠说这个电路不需要补偿,如是我就在想---为什么不需要补偿呢?
   系统中有反馈环路,OP本身有主极点和高频极点,还经过了一个电压控制环路。
   或者说这个系统十分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相位裕量好,不需要补偿?
   谢谢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性能还不错。

R4处于两个极值时: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rk(可调电源、滞回比较、大电流检测)
R14什么作用?

想了下,
   R14的作用可能如下:R14直接对OP提供一路电流,这个电流是恒定的,另外再加一个三极管,工作在放大态,这样输出电压较“稳定”,因为有R14提供了一个恒定的电流,若仅由BJT提供电流,则可能会由于OP的工作状态变化导致吸收的电流变化值较大,从而使BJT工作曲线变动较大,可能引入干扰。。。
    个人不严谨分析,还请高手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