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LLC芯片

楼主(2013-05-09):
最近搞一款LLC半桥的电源,用的是ST的L6599AT,后来又知道了ST的L6699,不知道这两块芯片各自有上面特点,又上面区别?求用过的大神多指教啊。

网友A:
L6599与L6599A从厂商提供的数据表来看,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因为国外的IC原厂不可能会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要升版,但个人认为升版肯定是改善已经发现的问题。所以,如果不计较成本的话,建议用L6599A。

6599使用中的问题:
1. VCC尽管不超出规格,但也会出现开机击穿VCC引脚现象,需要在VCC引脚附近再并一个14V左右的稳压管
2. 在快速开关机时,桥中间的电位变换过快会导致IC损坏
以上是我碰到的问题。

如有任何需要支持,请洽:彭生,18617089661, 大联大竭诚为您服务。提供全方位元器件与技术支持。

网友B:
捞草掳兔子!

网友C(2016-11-27):
L6599A根本不稳定,用它来做产品,就是个随时炸机产器,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