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按键延时消抖问题求教

楼主(2013-05-09):
按键延时消抖,比如延时10MS,但我希望按键延时消抖时其他I/O口还能根据外部信号来执行相应的程序,然后消抖完成后再执行按键程序,以前我的程序是按键按下后消抖的10MS单片机不能执行其他动作,求指教!谢谢!

网友A:
if( !key )
{
      count++;
      if( count>**** )
     {

      }
}
else
{
      count = 0;
}

网友B:
采用轮询的方法,不要用延时阻塞的方法

楼主:
坐个时间基准一般没按键时 程序从头到尾执行的时间为1mS 比如想延时 就COUNT++==10后再判断 对吗?

网友C:
做一个变量,记录时间,比如500us加一次

网友D:
用定时器,定时中断查询,千万别做延时消抖;那些都是害人的

网友E:
作为工程师   个人比较反感延时程序   纯粹在浪费资源   呵呵   不过   这个个人的喜好吧   顶一个

网友F:
@拿起书本
恭喜你,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明你的单片机才是刚刚走入正轨。你入门了。呵呵。

网友G:
呵呵,你弄精确一点可以用计数器做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