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 帮我分析下代码中几个不懂得地方!代码我注释挺多了

楼主(2013-05-09):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时间基准配置基本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输出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死区刹车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TIM基本初始化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2;//中央对齐模式2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499;                                           //PWM 16K  计数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72mhz 运与计算死区时间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不重复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输出通道初始化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0C1输出失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200;                          //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值 占空比的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比较记性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两路互补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死区后 输出状态        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   0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200;          //占空比的值 CCR1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200;
   TIM_OC3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输出通道4初始化,用来触发AD注入采样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 不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495;                                                   //满值 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高

   TIM_OC4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死区刹车初始化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100;                                //死区时间设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不使能刹车输入  如打开,开机无输出且状态紊乱????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Low;           //刹车输入极性   1:刹车输入高电平有效  不使能刹车 就没做用了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自动输出  AOE

   TIM_BDTRConfig(TIM1,&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捕获比较寄存器预装载(通道1)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捕获比较寄存器预装载(通道2)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捕获比较寄存器预装载(通道3)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ITR2);        // 这个我就不懂事什么意思了??输入触发源选择TIM3 0x0020  TIMx->SMCR  010:内部触发2(ITR2)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定时器1 输出使能  moe位

   TIM_Cmd(TIM1,ENABLE);                 //打开定时器1

楼主:
做无刷控制的 COM中断

网友A:
直接把你的问题说出来   这样大家才会来回答你的问题  呵呵

网友B:
哪个地方?没标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地方?没标出啊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ITR2);        // 这个我就不懂事什么意思了??输入触发源选择TIM3 0x0020  TIMx->SMCR  010:内部触发2(IT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你的问题说出来   这样大家才会来回答你的问题  呵呵

做BLDC 这是我网上看到代码
  对于COM事件 不懂啊 就是什么触发COM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