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做嵌入式通信模块的问题,求各位高手解答下

楼主(2013-05-09):
我正在找一个TI模块来代替我现在的380V嵌入式通信模块WTPWM-3B。WTPWM-3B是一款专为三相低压电力线载波数据通信设计的嵌入式模版,不知道哪个TI模块能代替他,求各位高手给予指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到TI的官网上找一找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A:
如果找不到  就找找TI的FAE      他应该能够给你一点指导   呵呵   顶一个

网友B:
推荐一篇**给楼主
<智能电网解决方案(Rev. B) - 德州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篇**给楼主

谢谢斑竹,偶学习下~~~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TI的模块来代替呢,看看这个模块可不可以https://bbs.21ic.com/icview-526977-1-1.html

网友D:
呵呵   这样的模块电源还是很多的    呵呵   顶一个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