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不太精通 还请懂得能教我一下

楼主(2013-05-09):
/* 注: 通过此文件可以修改RFID的引脚连线    */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RST  1       //PB1

#define  CLR_RC522RST  GPIOB->ODR=(GPIOB->ODR&~RST)|(0 ? RST:0)
#define  SET_RC522RST  GPIOB->ODR=(GPIOB->ODR&~RST)|(1 ? RST:0)
#define  DOUT GPIOC->IDR&(1<<0X06)//PB6数据输入

#define  TDIN  (1<<0X07)// PC7
#define  TCLK  (1<<0X08) // PC5
#define  TCS   (1<<1)  // PB2
请问  这一段  怎么就把引脚给定义了啊
比如#define  RST  1  //PB1,怎么就定义了RST就是PB1
#define  TDIN  (1<<0X07)// PC7
TDIN就是PC7
C语言不太精通  还请懂得能教我一下
谢谢啦

网友A:
在另外的的芯片配套的头文件中有另外一个define映射把GPIO和数字对应

网友B:
楼主   这个不是问题啊   仔细看一看技术手册  应该有你要的资料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