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输入阻抗的作用?

楼主(2013-05-09):
在自举电路中增大输入阻抗有什么作用好处,或者说在一般电路应用中增大输入阻抗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你所说的增大输入阻抗仅仅是自举的一种应用,还有其它应用。
增大输入阻抗,目的是与前级配合,是前级输出的要求使得设计者必须这样设计。

网友B:
电压运算放大器增大输入阻抗是为了减小对前级电路电流的索取,若输入阻抗过小,则会引起输入电流增大,若前级无法提供大电流,就会造成前级输出电压下降,使得放大器不能有效工作

网友C:
可以提高从信号源获取的能量,减少能量在信号源内阻上的消耗。就像串联分压似的,电阻大的分压较大。

不能提高从信号源获取的能量。

网友D:
减少后级对前级的负载效应。

网友E:
理想的输入阻抗有2种:0和∞
那么,题目:输入阻抗的作用?(输入阻抗的作用是什么)
我的回答:就是不理想

一味增大输入阻抗并非好事儿,有时希望越小越好

网友F:
2楼跟3楼顶一个

网友G:
一般如果只是要求信号幅值(常见于数字信号处理)中,增加输入阻抗,可以减少对上级电流的要求。在功率传输中(常见于模拟信号处理),要求输入阻抗与前级输出阻抗一样(50欧或75欧等),来保证功率传输效率。
结论:根据实际情况,输入阻抗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H:
10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输入阻抗的大小要配合你的电路和设计要来看。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学生有点明白了

网友I:
讲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