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差分AD的输入范围

楼主(2013-05-09):
最近用一款ADC芯片AD7634,看到说明书上说差分输入范围是0V~5V(10Vp-p),0V~10V(20Vp-p),±5V(20Vp-p),±10V(40Vp-p),请问一下这个括号内的是什么意思?而且还为什么是范围的2倍呢?
求指导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顶一个   呵呵

网友B:
表示电压的峰-峰值,即电压正半周的峰值 + 负半周电压的峰值的绝对值
0V~5V(10Vp-p)
就是正向可以加5V,反着也可以加5V,意思就是信号线的压差可以是正负5V

网友C:
电源供电的压差问题   就是这个  这个没什么说法   用多了  就了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