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晶振不起振

楼主:
DS1302接了5V电源,3V备用电子。X1,X2脚接了32.768K晶振,晶振为电子专用晶振(不知道电容负载是不是6pF)。晶振不起振,晶振和芯片都已换过,还是示波器测不到DS1302的晶振振荡,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A(2013-05-16):
需要程序中启动的吧  我记得
具体看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程序中启动的吧  我记得
具体看芯片手册

嗯,有个CH位,是设置晶振开关的

网友B:
晶振两边接30pf的电容接地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两边接30pf的电容接地试一试

呵呵,DS1302内置电容的,外部接电容的话可以增加时间的准确度。我现在问题解决了,是要软件把CH置0,就是软件开晶振

网友C(2013-08-30):
首先要确定选定为外部晶振。其次,晶振两遍匹配15电容,再试。
QQ12924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