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跑飞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09):
我现在一块板子,我在画图的时候,不小心将两个电源引脚的电压弄错了,现在将两个引脚用飞线飞到正确的电压上,除此之外,没什么其他的不正常的操作。但是,程序总是飞掉,运行不了多久就飞掉。而且,每次飞掉后,如果电路使之停止运行,然后就不能继续,必须要重新链接到目标板上才能继续。
我的这个现象是跟那两根飞线有很大关系吗?我明明链接到了稳定的(纹波仅仅10mv)正确的电压上了啊!

网友A:
电源飞线,如果电流大的话,线要粗一点的。你看看飞线的时候有没有动了板子上其它的地方,比如掉了焊锡在板子上

楼主:
我所知道的DSP程序跑飞的原因有
硬件:1.复位电路不稳定;2.电源不稳定;3.地线不稳定。
软件:1.不小心操作到了子函数返回地址值。
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导致我的程序跑飞吗?请赐教啊,先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B:
程序应该也有原因吧。

网友B:
中断代码是不是太大,是否超出存储范围的。

网友C:
一般还是软件的问题居多,2楼提到的地方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D:
no way, try step by step, maybe use a very simple program to verify your hardware at first.

网友E:
查看一下软件吧。

网友E:
可以跑一跑led的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F:
首先要看看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G:
LED试验要得,这样就能确认是所有程序都飞还是对指定程序飞。

网友H(2013-11-10):
引用 网友E:
可以跑一跑led的程序就知道了

正解,这样马上可以锁定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正解,这样马上可以锁定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

程序可能是编译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