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如果adc输入的电压大于参考电压疑问

楼主(2013-05-09):
如题,如果比如adc通道本来是5v的参考电压,但是输入通道的电压是10v,那么adc数据寄存器里面的值是一个随机值还是一个5v对应的值,谢谢大家!

网友A:
输入通道的电压是10v

那芯片很可能会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通道的电压是10v

那芯片很可能会挂掉

如果是6v,芯片也没挂,adc寄存器里面的值是5v的值即10位的adc值1024

网友B:
主要看他内部比较器的设置了   如果有上限  那就输出高电平   否则就输出低电平   呵呵   应该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B: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楼主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希望对你有用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6v,芯片也没挂,adc寄存器里面的值是5v的值即10位的adc值1024

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C:
这仍然是危险的.
通常, 很多芯片 的引脚有钳位保护, 那么芯片会不会坏掉很大程度取决于信号源的驱动能力.
如果没有钳位保护, 那么内部电路的承受能力将是很大的考验了

网友D:
同意5V的值1024,AD采样中经常发生信号太大削顶的清康,随机数这样的事情比较罕见~

网友E:
引脚输入电平不能超过电源

很多芯片的引脚都有保护二极管,或者叫钳位二极管,芯片手册上很多时候都有这个参数

网友F:
尽量不要将芯片工作在超负荷状态   这样容易将芯片烧毁   个人的见解   呵呵

网友G(2013-07-23):
引用 网友C:
这仍然是危险的.
通常, 很多芯片 的引脚有钳位保护, 那么芯片会不会坏掉很大程度取决于信号源的驱动能力.
...

您好,想问一下,你们和楼主讨论的问题里面,ADC的参考电压是指的VREF+吧,有没有区分100脚及以上封装里ADC供电和参考电压不同的事情呢?
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这样情况,是会对芯片造成损坏呢 还是 只是转换值不正确呢?
stm32 大封装的芯片,即有模拟供电VADD和ADC参考电压引脚VREF+的,当VADD接3.3V,VREF+接3.0V,输入信号有时会达到3.3V,那也会对芯片造成损坏吗?
另外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如果一个运放供电用3.3V,接成同相放大器,放大倍数比如说是10倍,输入信号小时,输出不超过运放供电时当然没事,那输入信号大了,工作不正常,输出3.3V,那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会不会损坏运放呢?  还是说只是没有实现10倍放大功能的问题?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