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为什么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只做一路稳压?

楼主(2013-05-09):
为什么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只做一路的稳压?很多系统都是负载存在动态变化,很难搭配成平衡状态啊?

网友A:
成本考虑的啊!PCB的限制啊!

网友B:
这个和系统本身有关系吧?

一般做多路输出的需求一般都是客户要节约成本的考虑,从可靠性的角度其实不建议使用2路以上的产品的。

网友C:
成本   体积  这些都是考虑因素  呵呵

楼主:
那我的系统就不是考量的因素咯

网友D:
哈·…你是火星人?…     开关电源有一路作基准放大足巳!…你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你是火星人?…     开关电源有一路作基准放大足巳!…你明白的!…

呵呵,还真不明白!火星上科技没有这么发达,还是要在地球上多多学习。
举个例子说下我的问题:一个系统,需要3个不同的供电电压,精度都要求在±2%,但是市场上一般三路输出的电源都只有一路满足要求,您说的开关电源有一路作基准放大足已是怎么实现呢?
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还真不明白!火星上科技没有这么发达,还是要在地球上多多学习。
举个例子说下我的问题:一个系统 ...

这个的啊,你要看电压精度的定义啊,电压精度是在标称电压输入,输出额定负载的条件下,测量的!所以,你的问题应该问的是,负载调整率或者电压调整率才对的啊!不知道我说的是否在理?

网友E:
这个绝对是成本考虑,同时也结合了客户的实际使用需求。
比如,一般多路电源输出,分别给MCU+数字系统供电,OPA供电,继电器供电,光耦供电等,这些不同的供电,只有MCU+数字系统对电源精度比较在意,其余的可以接受的电压范围都比较宽,所以不需要很高的精度,基于实际需求,电源厂家针对性的只设计一路精度高,其余多路的精度略差的电源模块,一方面减少成本,一方面避免指标过剩。

网友F:
这一块真的不是很了解   还需要钻研钻研

网友D:
那我这个火星人来回答吧:﹝十楼:你也听一下﹞开关电源次端输出有多个绕组,但在设计时、还是分主要和次要:你肯定知道基准取样放大电路;原理在这里就不说啦…因为PWM输出受控逻辑是大或小!次端各个绕组同受于初级感应:即次端各绕组输出电压、电流均巳设置好了!(注:基准电路在主要次端绕组中取样)如有一组次端绕组电压降低、那是相应的电路负载出问题!于开关电源无关!…另说明:次级主要绕组输出功率大、次要绕组输出是小电流的辅助电压。一般在两个左右!如果多了、那只能说设计有问题了!…说这么多、不知说清楚没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