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问题

楼主(2013-05-09):
stm32做i2cslave,现在是一接电源,我还没运行程序,scl线就一直是低,sda是高,都恢复不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个人觉得应该是硬件问题  仔细查一查电路  看看有没有哪里短路了   仔细查一查

网友A:
应该是哪里将电平拉低了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哪里将电平拉低了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呵呵

谢谢楼上,
等老板回来再说吧
搞不定,
感觉是软件把i2c总线的时钟拉低了,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恢复
最开始的时候是好的

网友B:
“我还没运行程序”是什么意思?在线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运行程序”是什么意思?在线仿真?

我用的debug,还没有开始运行的时候量电平就已经是低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debug,还没有开始运行的时候量电平就已经是低的了

硬件外面没有短路或者电阻拉高拉低么?

网友C:
我最近也在搞I2C 读24C04 EEPROM 感觉这个I2C总线读多了,有时候会卡死,不知道是否有人遇到过

网友D:
直接上软件模拟I2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