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 8.86不支持ICD2了吗?

楼主(2013-05-09):
之前都用的好好的,两天年出现了Failed to initialize mediator的错误,然后重装了好几次IDE也不行,意义的错误,换了台电脑再装也是一样的错误!是不是不支持ICD2了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呵呵!

网友A:
怎么能不支持呢

网友B:
是否支持,只要在选项里面一看就知道了。

肯定是支持的。

网友:
用ICD3吧
ICD2的升级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