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传导、辐射深入分析!

楼主:
在开关电源中比较难解决的,就是传导辐射问题了,遇到这类问题,都是从实战出发,挑灯夜战不断整改,能有哪位仁兄给一个理论模型?下次遇到问题,可以点对点的整改好?

楼主(2013-05-09):
常规整改方案(反激拓扑):建议做如下整改(以下纯属个人建议,如有不对地方,请指导)
辅助电源整改建议
CX1改为0.22UF/275VAC
VD24改为IN4007,改好后,测试Drain-GND端电压波形,看系统工作是否正常。
VD25改为IN4007,改了,测试C26电容电压,最好在18V左右为最好。
T4变压器左端地与右端地,加一个102Y电容,变压器磁芯接地。
VD21阴极串接一个磁芯。
C6正端、C6负端后串接一个小共模电感(绿色磁环那种),在到输出。

网友A:
图上字看不清

网友B:
同意楼上!…其中1n4007在次端使用、会发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