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衰减1000倍电路如何做,做过信号发生器的进!

楼主:
想做一个波形发生器
串口发数据,DAC转换出来,
基线1025,参考电压3.3V,换算成输入0.825V,用电阻分压,50M om 串联 51K om
上图,面包板

这是输入,0.825V

再测输出,换挡200mV量程,

却是0.6mV~1.0mV,正负0.2mV的偏差,系统噪声?

再换洞洞板,

输入还是稳定的DAC输出,直流0.825V

再测输出,换挡200mV量程,

洞洞板的系统噪声比面包板的要大,0.5mV~1.0mV,

如何克服mV级的噪声,
不要搞得太复杂
:P

楼主(2013-05-09):
按照一楼的搭法

输入0.825V, 输出为0.6mV~0.8mV,
有0.2mV的噪声

有没有更好的法子
衰减简单
重点是抑制系统噪声

网友A:
万用表都能测出来的噪声,得是什么频率的噪声啊:L
1. 上示波器看波形
2. 分压后加跟随器再测

网友B:
这么大的电阻, 噪声也已经不小了, 可以网上查一下电阻热噪声的问题
另外,DAC 转换时, 内部开关电路也会带出噪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一楼的搭法

加一级低通滤波试试

楼主:
正为示波器发愁呢
我们没有示波器 能测出小于1mV的示波器也不会便宜
探针都是个1M的输入阻抗
正打算带着东西找个哥们,过去测一下呢

这里只是从输出电压在 正负偏差之间浮动 推测出可能是噪声的
昨天北京阴天 正负0.2mV
今天大晴天 正负0.1mV

楼主:
没有示波器也的确很难分析原因
:'(

网友D:
把DAC从面包板断开,测量输出,告诉我结果。

楼主:
断开 测DAC  0.825V
串口助手一直在发基线 1025 12位片内DAC 参考3.3V 换算就是0.825V的呀

网友D:
使用论坛‘回复’功能,被回复人会收到提醒,很方便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断开 测DAC  0.825V
串口助手一直在发基线 1025 12位片内DAC 参考3.3V 换算就是0.825V的呀 ...

我表述的不够详细,再一次:
把DAC从你的1/1000电路断开,也就是去掉输入,用你现在万用表测量你的1/1000电路输出电压,告诉我电压情况,我在线呢

楼主:
正负0.0mV
偶尔蹦出 正负3.几mV 4.几mV的
可能是白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表述的不够详细,再一次:
把DAC从你的1/1000电路断开,也就是去掉输入,用你现在万用表测量你的1/1000 ...

正负0.0mV
偶尔蹦出 正负3.几mV 4.几mV的
可能是白噪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负0.0mV
偶尔蹦出 正负3.几mV 4.几mV的
可能是白噪声

不知道你说的‘点几’到底是多少。
请如你前面那样,分析你的数据。
这样你很可能会发现“那几个跳动的mV一直都存在,跟你的电路无关”。
换个做法:使用你的mV档,测量一支51.0KOhm的电阻的电压,一样会有你认为的‘噪声’,
实际上这个噪声,跟你的DAC还没有关系。

最后,使用你的万用表的1V档去测量你的电路,你就看不见‘你的噪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DAC从面包板断开,测量输出,告诉我结果。

正负0.0mV

网友D:
电工都很穷,没有高品质的万用表使用。
原因是你的万用表的噪声,使你以为“你的电路有噪声”,
如果你有RMB,那就使用更好的万用表。

楼主:
的确是这样
测输入的时候用的是 V档 数值一直不变 很稳定
测输出的时候是    mV档 数值就左右浮动

可是我们是想模拟一个人体心电信号
体表电压一般在0.5mV~1.5mV
福禄克的模拟器太贵啦 所以看看能不能做一个信号发生器
而且用临床数据去模拟
比函数生成的更贴近真人了
再逼真的就是 直接采集大量真人样本了
太费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工都很穷,没有高品质的万用表使用。
原因是你的万用表的噪声,使你以为“你的电路有噪声”,
如果你有RM ...

的确是这样
测输入的时候用的是 V档 数值一直不变 很稳定
测输出的时候是    mV档 数值就左右浮动

可是我们是想模拟一个人体心电信号
体表电压一般在0.5mV~1.5mV
福禄克的模拟器太贵啦 所以看看能不能做一个信号发生器
而且用临床数据去模拟
比函数生成的更贴近真人了
再逼真的就是 直接采集大量真人样本了
太费事啦
:P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负0.0mV

又断线了。

根据你现在的“正负0.0mV”的结果,我改变我的判断:你的表没问题,那么噪声来自于DAC,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加上电容,限制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断线了。

根据你现在的“正负0.0mV”的结果,我改变我的判断:你的表没问题,那么噪声来自于DAC,最便 ...

也就是需要滤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需要滤波了?

滤波是最快捷让你“看不见”这些“跳动”。
但没有对源头DAC进行设计,最根本的当然要设计“源”,但这会更复杂,也需要更多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参数的模拟不用FLUKE。
你只是单一参数模拟,而且电压也不小,是可以自己制作的。 ...

谢谢你,我再仔细查一查
:P

网友E: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姑娘”赶紧买示波器吧,几千块的示波器就很不错了

网友F:
心电信号,大清国那会儿就测出来心电图了。
心电信号带宽相当窄,你要模拟产生心电信号,显然应该加低通滤波。

网友F:
1903年第一部心电图机,272公斤,水冷。荷兰,爱因托芬。

网友D(点评):
maychang前辈真强大!顶~长见识了

网友G(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F:
回Gavinz:
我深深感到,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牛顿……法拉第、安培、欧姆、亨利、赫兹、汤姆森……莫理斯、贝尔、马可尼、德雷福斯特、阿姆斯屈朗……当然也包括这位爱因托芬,那才是强人。我们不过是跟在人家后面慢慢爬,连走都还没有学会。我不过是爬的时间比各位稍稍多几年就是了。
1903年,还没有电子管呢!也就是说,爱因托芬这部心电示波器,是没有放大器的。连电子管都没有,不能放大,他怎么做出来的?而且,爱因托芬当年制订的标准,例如每厘米高度为1mV,至今仍在使用。

楼主:
嘿嘿嘿 我来解释吧

这个就是著名的Einthoven心电三角
RA LA LL
另外AVR AVL AVF
叫双极加压肢体导联I II III
衍生的另外三个导联可以由其中两个导联 计算得出
当时的心电图描记 是采用射箭拉丝描记的(太古老了 没有深究)

加上后来的胸导V1,2,3,4,5,6
一共十二导联
就是沿用至今的标准心电图

我们是专门做心电图诊断分析的
核心算法刚刚申请了国家版权保护
由于心电核心技术一直由老外垄断
国内无论是监护、HOLTER、还是便携式做的都比较垃圾
前不久迈瑞还和理邦就一个若干年前的低层次算法对薄公堂,老外见了真是好笑,

我们就两个人,做硬件的哥们回老家喝喜酒了
我是做算法的
前不久还和一家上市公司谈判技术合作泡汤了
深感卖软件不好定价,国人感觉软件都跟操作系统差不多,
所以我们想把软件做进模块
直接向心电厂家提供核心模块

心电这块相对于一般化的医疗器械 门槛要高一些
我们走的是创新路线
好东西要让人知道 才会闪烁价值
底下是我们的技术网站
初创阶段用的是免费空间 网速可能有些慢

便携式心电设备和可穿戴式医疗设备在未来都有很大的需求
对以上感兴趣的可以和我们交流
:P

楼主:
我在 DSP技术 分论坛里面有一些关于心电信号分析的帖子
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看

网友H:
除了需要低通滤波外还需要50Hz的陷波,因为现实中对于微弱信号而言50Hz的干扰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除了需要低通滤波外还需要50Hz的陷波,因为现实中对于微弱信号而言50Hz的干扰太大了。 ...

是的 50或60HZ的工频干扰可以淹没微弱的生理信号
做陷波一般阶数有限制
我们通常采用数字滤波器
多快好省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