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于交流信号而言,电源与地相连

楼主(2013-05-09):
看到很多书上在讲解三极管放大电路的交流等效电路时,总是将电源与地相连,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直流电源的交流内阻很小吗?

网友A:
给三极管或者其它元器件如运放等供电的电源,其电压相当稳定,不随负载电流变化而变化,而且电源两端总是并联有电容,也就是说,无论什么频率,内阻都非常小。故而对某一定频率信号来说,近似短路。

网友B:
1、电压不随通过电流变化,视为短路;
2、电流不随施加电压变化,视为开路;
都是等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