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Spartan-6板子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3-05-09):
最近新作的一块Spartan-6的板子,发现电源有问题,5V到3.3V和1.8V降压不正确,降成了0.9V和1.1V
下面是这一部分的原理图

原理图参考的是德致**司的开发板Atlys_C2_sch,不知道有没有人参考过这块板子
电源芯片采用的是LT3501
纠结了一天了,就是找不到原因,望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什么叫降压?
直接测量是什么结果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源芯片有问题?

网友C:
把后面负载断开,直接看输出是多少。Datasheet里有张Load current 与 Output voltage的关系图和你自己的问题对一下。

网友C:
最好把Datasheet传上来,大家省着去下了

网友D:
二极管有没有焊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降压?
直接测量是什么结果

输入是5V,输出是3.3V和1.8V,但实际上输出的是0.9V和1.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源芯片有问题?

感谢回复,电源芯片也换过了,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后面负载断开,直接看输出是多少。Datasheet里有张Load current 与 Output voltage的关系图和你自己的问 ...

谢谢,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Datasheet传上来,大家省着去下了

疏忽了,已经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有没有焊反

检查过了,没有焊反

网友E:
背面焊盘焊接了吗?

网友A:
感谢大家的回复,问题有点奇怪啊

网友F:
挺热闹啊

网友G:
看看电源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F:
解决了么??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折腾了快一个星期终于解决了
各种方法都试过,芯片周围的电容电阻也拆下来检查过,最后发现是电源芯片底面的电源焊盘没有接上。。。
由于该芯片只有底面焊盘接地,导致工作不正常,希望别的同学引以为戒,我是吃一堑长一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背面焊盘焊接了吗?

确实是背面焊盘的问题,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折腾了快一个星期终于解决了
各种方法都试过,芯片周围的电容电阻也拆下来检查过,最后发 ...

嗯,恭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