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中的某个器件比较热

楼主(2013-05-09):
是不是这个器件相关的电路或者器件就有问题呢?

网友A:
这个很难说,先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B:
应该是有问题,不正常的表现

网友C:
那应该是电路有问题了。
一般带散热片的原件发热时正常的,不烫手就好

网友D:
估计是焊反了吧,换过来试试

网友E:
楼主什么原因啊?

楼主:
搞定,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