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学51改的个矩阵键盘程序 现在看不懂了 求解

楼主(2013-05-09):
void key()
{
        uchar tem1,tem2,hang,line;
        tem1=0x01;
        for(hang=0;hang<4;hang++)
        {
                P1=~tem1;
                if((P1&0x0f)<0x0f)
                {
                        tem2=0x10;
                        for(line=0;line<4;line++)
                        {
                                if((P1&tem2)==0)
                                {keybroad=hang*4+line;}//keybroad为全局变量
                                tem2*=2;
                        }
                        tem1*=2;
                }
        }
}:Q

网友A:
这个很容易理解啊!就是先给P1口赋值,开始是0xfe,然后进行判断P1的状态是否发生改变,然后开始对P1的高4位进行测试(tem2就是为了进行对P1高四位测试的),测试出按键在本行的其中一列上,没有的话就转入下一行(tem1就是这个最用,也是针对P1的第四位),知道检测出来,然后返回键值
。。。。。。。。。语文学的不好,可能表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B:
tem2 *= 2; //tem2 = tem2*2
相当于其中那个1左移

P1口的低四位对应行,高四位对应列。

从第一行开始扫描,每次行扫描中,进行4列的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