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小温控电路,大家给提点意见

楼主(2013-05-09):
一个简单的温控,这个被控对象是测温的传感器和加热器件是一体的,就是温度上升,加热电阻的阻值也增大,以此来同时进行测温和控温。希望大家给提点意见,看这个电路可行不。(精度要求不高,只要能控起来就行了)

网友A:
看这个意思,是拿“传感器和加热电阻”两端电压与R6滑动头到地电压进行比较。

是这个意思

网友B:
方案可行

楼主:
是这个意思

网友A:
既然精度要求不高,为什么使用OP-07这样的精密运放?普通运放就足够了。
使用两片运放也多余,每一级放大倍数相当小,总共用一片运放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精度要求不高,为什么使用OP-07这样的精密运放?普通运放就足够了。  使用两片运放也多余,每一级放大倍 ...

没打算用op07只是仿真下功能。一片能做吗?我感觉第一级的隔离不能少吧,不然会分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行才说的过去

为什么不行?欢迎提出意见

网友D:
你这个只要放大就可以,用不着那么精密的吧,而且op07是8脚的,还有个调零端,如果只用一级的话,最好选个便宜,引脚少的运放即可
@@个人浅见,欢迎拍砖

网友E:
这样设计能控制吗?
整个电路闭环是个深度负反馈电路,负反馈的结果是:输出电压稳定,即负载电压恒定不变。
你这电路只是起到了用一个电位器控制了负载电压的调压的功能。跟测温没关系。

网友F:
加个电流检测,更有说服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设计能控制吗?  整个电路闭环是个深度负反馈电路,负反馈的结果是:输出电压稳定,即负载电压恒定不变 ...

看不懂您说的什么意思。我这个也是闭环的,温度上升,电阻变大,第一个运放输出变大,第二个运放输出变小,晶体管基极电流变小,流过加热电阻点流变小,温度下降。反过来也是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不懂您说的什么意思。我这个也是闭环的,温度上升,电阻变大,第一个运放输出变大,第二个运放输出变小 ...

"温度上升,电阻变大,第一个运放输出变大,第二个运放输出变小,晶体管基极电流变小,流过加热电阻电流变小”
----》加热电阻上电压减小(也就是还是等于原来的电压)
这时虽然加热电阻做功减小了,那是因为其电阻增大了,而不是你控制的原因。
你的负载输出电压100%加在闭环为负反馈的放大器的输入端,还会“放大”作用吗?

楼主:
放大个直流信号怎么还振荡开了,太高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上升,电阻变大,第一个运放输出变大,第二个运放输出变小,晶体管基极电流变小,流过加热电阻电流 ...

还是看不懂,我说的过程到底哪不对了,跟什么负载电压加在什么地方又有什么关系了?

网友G:
实在是没有把握那就搭个电路来测试一下就可以了。电路也不复杂,比一直停留在讨论阶段更有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打算用op07只是仿真下功能。一片能做吗?我感觉第一级的隔离不能少吧,不然会分流的吧? ...

恰恰不会分流,即运放不会从2N2222A发射极取电流。
至于为什么,稍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恰不会分流,即运放不会从2N2222A发射极取电流。
至于为什么,稍后再说。 ...

我算了一下,的确不会分流,仿真的时候发现运放供给电阻几十微安的电流。但加热电阻须在反相端,在同相端情况复杂一点。谢谢提醒,给我省了一个运放,加上其他部分,两个双运放正好搞定

网友H:
别忘了:R1上的电压除了与R1阻值大小有关外还与流过R1的电流有关!——楼主这个只是稳定R1上的电压,做温控是不合格的!因为其稳定的温度不会与电位器所调节的位置一一对应。

网友A:
是否能够控制“传感器和加热电阻”的温度稳定不变,还真是个问题。
按照楼主说法,“测温的传感器和加热器件是一体的”,“温度上升,加热电阻的阻值也增大”。换言之,加热元件是个具有正温度系数的电阻。
假定电路已经达到稳定,即加热元件两端电压恰等于R6设定的电压,加热元件散失热量的速度恰等于获得热量的速度。称此状态为该电阻的平衡态,温度称为平衡温度。
如果散热速度增加,无论是什么原因,该电阻的温度降低,电阻值必定减少,两端电压降低,于是放大电路将提高Q1基极电位,使流过Q1的电流增加,从而使该电阻获得的功率增加——从这个角度看,确有使该电阻温度上升的作用。
但是否能够使该电阻的温度恢复到原平衡温度?答案是不能。因如果该电阻两端电压达到R6设定值时(此即平衡态该电阻两端电压),流过Q1的电流即恢复到平衡态数值,而此电流值并不能使该电阻获得比平衡态更大的功率——电阻较平衡态小。显然,需要更大一些的电流才能够使电阻发出更多的热量,以抵消散热速度的增加。所以,该电阻两端电压不可能达到R6设定的电压,而是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温度,在该平衡温度下,该电阻两端电压小于R6设定的电压,而Q1电流大于原平衡温度时的电流。
结论:该电路可以使因外界影响造成的该电阻温度变化减小,但不能使该电阻恢复到原有温度。用自动控制的语言:存在静差。
以上分析,不知确否,请各大方家指正。

网友I:
不行的,电阻变化电压不会随动的。电压恒定的话,测电流。你哪里用的?

网友J:
基本上不可以实现,还是选择加热器和传感器分离的方案。
比如参考电烙铁恒温控制电路,这是最经典的。

网友K: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L:
学习!!可以结贴了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家参与讨论,看各位前辈的意见,基本上是可以用的,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传感器里面的,传感器已经做好了,自己没办法改变。但是要求确实不高,只要能达到maychang老师所说的使温度变化减小一些的目的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