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verilog,问几个verilog小问题

楼主(2013-05-09):
1.timescale是可以随便写在任何一个模块前面么,还是一定要写在测试程序前呢?
2.几个模块一起调用时,不同的模块钱timescale不同,测试码中的时钟周期是那个呢/
3.可不可以把所有input,output都写成inout呢,这样语**错吗
求教啊,谢谢了

网友A:
1.`timescale是Verilog HDL 中的一种时间尺度预编译指令,它用来定义模块的仿真 时的时间单位和时间精度,只有在仿真模块起作用。
2. 1已经回答你了。
3. 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