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RAM的数据会错乱

楼主(2013-05-09):
用仿真器第一次跑程序,某个RAM的数据会错乱,但点keil 的rest cpu后再重新跑就没出现错误了。

网友A:
什么片子

网友B:
把对这个RAM的所有写操作都屏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对这个RAM的所有写操作都屏蔽呢

还是会出错

网友C:
是偶尔的吗?

楼主:
烧录到芯片里跑每次都出现这个RAM的数据错乱。不知那里有问题?

网友C:
你的RAM的地址,以及所在BANK区是

网友D:
对了,你的程序是否有类EEPROM写操作或SSP擦写操作呢?

楼主:
有多个RAM出错。在BANK0区,有类EEPROM读写操作,但屏蔽了也不行。

楼主:
仿真第一次上电运行会出错,(用外部供电方式)没断电情况下,第二次以后仿真就没出错。烧入芯片每次上电运行都出错。

网友E:
有类EEPROM读写操作,但屏蔽了也不行。

你是怎么屏蔽的?不调用还是注释掉?

网友F:
是不是这颗的这个Ram坏了?

网友F:
就弄一个简单的程序,读写这个RAM试试呢?

楼主:
好的, 我试试,谢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了,大家晚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先结贴了,大家晚安

你看看是不是使用的是BANK1里面的寄存器,BANK0和BANK1里面有些寄存器的地址是重复的。是的话,处理BANK1时要翻到BANK1,完成后要翻回到BANK0,不然会出错

网友H:
中断嵌套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