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PS5430应用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TPS5430中电感L1会经常出问题,换一个电感就OK了,想不明白原因,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1)电感出什么问题了?
2)你用的什么电感 15mh?

网友B:
这电感量也太大了点吧
15uH还差不多

网友C:
你的电感选取有问题,
太大了
手册中是15uh 要用哪种带屏蔽的功率电感,电流要有足够的余量

网友D:
想不明白看手册喽

网友E:
你这款IC很少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感出什么问题了?
2)你用的什么电感 15mh?

是150uH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感量也太大了点吧
15uH还差不多

是150uH的 ,呵呵,不好意思,图里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感选取有问题,
太大了
手册中是15uh 要用哪种带屏蔽的功率电感,电流要有足够的余量 ...

嗯,是150hH 。电感在什么情况是会坏? 还有如果我输出接反了,电感也会坏,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是150hH 。电感在什么情况是会坏? 还有如果我输出接反了,电感也会坏,为什么呢? ...

不好意思,是150uH,写错了!

网友F:
你输出电流有多大,看你的电感是否满足要求。普通的信号电感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输出电流有多大,看你的电感是否满足要求。普通的信号电感是不能用的。

0,06mA ,用的是TDK 的电感。不过估计是输出接反导致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0,06mA ,用的是TDK 的电感。不过估计是输出接反导致的吧

你输出电流才60uA?不会吧,这么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0,06mA ,用的是TDK 的电感。不过估计是输出接反导致的吧

System Protected by Over Current Limiting and Thermal Shutdown。
TPS5430有过流保护,不会烧毁电感的。你的电感额定电流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System Protected by Over Current Limiting and Thermal Shutdown。
TPS5430有过流保护,不会烧毁电感的 ...

不好意思,上次是我搞错了,输出电流是60mA,电感的额定电流最大是175mA。